2修的联想z360

楼主(2014-04-10):
前几天商家 拿来的z360  触发掉电   修过显卡 桥  供电芯片    拿到时  我上电 2秒掉  跑到0.4几唰唰的掉了 看看了没有掉件的  这种就两情况  过压欠压保护。。。无意间 看到触发瞬间网卡接口灯会闪一下  ,感觉网卡短了  但是测了下供电这些没短路    没管了  就测公共点  和各大电感 都没有发现短路的按照 时序 还真不知道往哪里下手呀3vpcu 5vpcu对地值都正常呀   不好修 一下没思路了  触发瞬间去测各大电感供电都有呀  这下应该是过压保护了 把所以待机电压 都查了遍 把ec pch 待机都查了 没短路的    想着别干过显卡 会不是显卡干坏了  就测显卡的所以供电  对地值  +VGACORE正常 1.8   1.05  1.5  显存的0.7   查到 +3V_GPU 时短了  问题出来了

断开L8显卡端没有短路   有看+3V_GPU来源  查到是+3vpcu 经过pq91转的gs端没有短路 后面的又断开了 就只有pc247  和pc248了   先拆了248 还短又拆247 果然不短了  把l8装回去  上电亮机 进系统测试了一下 网卡果然坏了  机器拿走了  没图没真相了   没收到钱帮忙整的 高手勿喷

网友:
学习啦学习啦学习啦学习啦学习啦

网友:
楼主细心啊!不然有要搞好多的东西啊!

网友:
不错,,,,,,细心就能修好

网友A:
楼主思路清晰,这种小的贴片电容,还是比较容易出问题的。
这个两个电容都是滤波的,少一个不装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B:
现在正修一台b460e 上电马上掉电所有供电都出来了,转换的3v 5v,1.5v也都出来了,不知道如何下手了。。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思路清晰,这种小的贴片电容,还是比较容易出问题的。
这个两个电容都是滤波的,少一个不装应该问题不 ...

我翘了没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正修一台b460e 上电马上掉电所有供电都出来了,转换的3v 5v,1.5v也都出来了,不知道如何下手了。。

应该也是转换电压短了 你的仔细查  查桥  和显卡  cpu的所有供电 看看短没有短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也是转换电压短了 你的仔细查  查桥  和显卡  cpu的所有供电 看看短没有短

恩  刚才说让装起来呢,实在没头绪,正好看到这个帖子我再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