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网卡不能用

楼主(2014-04-10):
    今天修了一台索尼Vcpel15CE机器 ,有线线网卡和无线网卡不能用!(设备管理器里发现不了硬件。安全模式可以发现网络适配器这一项,但就是发现不了硬件设备,网卡条件正常)不知道哪位兄台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進BIOS里,恢復出廠值,應當可以用的

网友:
线排除软件问题。再来弄硬件。 我前几天也弄了个没本地连接不认网卡的

网友:
BIOS里重新弄下出厂设置网卡就能出来了吧。上次我朋友把网卡关了。害的我装了系统没网卡。又要把网卡打开从新装系统。。

网友:
现在BIOS里设置默认值,如果不行刷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