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帮忙!西数1TB(绿盘)用mhdd检测发现几个坏道。

楼主(2014-04-10):
西数1TB(绿盘)用mhdd检测发现几个坏道  请问师傅们  如何处理   用什么软件或方法比较实际..谢了先!

网友:
5.3  格式化     然后+p    然后擦除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A:
就几个坏道,做一下G转P,再内部格式一次就好了。

网友B:
直接扫描加G表 比较合适吧 普通软件都可以的。

网友:
WD5.3  超级格式化     就搞定!!!!1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扫描加G表 比较合适吧 普通软件都可以的。

加好后过几天或一个月又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几个坏道,做一下G转P,再内部格式一次就好了。

版主  如何g转p教一下呗   小弟是菜鸟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  如何g转p教一下呗   小弟是菜鸟

有工具的话,工具的菜单里面就有这个菜单,点一下就完成了。
没有工具的话,就找数据恢复公司处理吧。

网友:
可能用MHDD 擦除功能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