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C5100 故障判断

楼主(2014-04-10):
使用中的HP DC5100主机,开始时出现连续滴滴声后自动掉电关机,后来干脆滴滴声也没有了,直接掉电关机。有时候又能连续正常工作,请问是什么故障?

网友:
有高人指点一下吗

网友A:
你说的太笼统了。有没说什么平台, AMD 还是INTER

网友B:
内存脏了,不稳定吧,搽搽内存看看应该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太笼统了。有没说什么平台, AMD 还是INTER

主板是INTEL ICH6芯片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脏了,不稳定吧,搽搽内存看看应该会好。

试过擦内存,好像没效果。而且开始怀疑内存脏的时候关机前会有连续的滴滴声,响过七八声之后才自动关机。现在完全没有任何先兆直接就关机了。

网友:
顶起,求答案

网友:
放电试过没,刷下BIOS。

网友:
报警时屏幕有显没?有显示的话就看看屏幕上的英文提示,惠普的提示风扇报错后会自动关机

网友(2014-05-16):
没有任何显示,直接关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