纬创的板子,与仁宝板子开机电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4-10):
纬创的板子,都哪里参与开机,与仁宝 的有什么区别??

网友:
找个图纸看啊。纬创的相对再简单点  仁宝有个预供电。电路。仁宝插上适配器后开机键上会有17V多的电压是正常的。开机后会拉下去变3V.(信号51ON)

网友:
这个迅维网都有的。 自己去找找各个厂家的电路时序被

网友:
这个很简单  保护隔离有所不同 然后3 5V的产生有点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