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LD7575APS和LD7575PS互换

楼主(2014-04-10):
benq G922hd 液晶显示器不开机,测各组电压正常,目测电源板没有明显烧过的痕迹,测电源管理芯片时发现LD7575APS已坏,因为手头没有同型号,所以找了个LD7575PS,论坛里的朋友,有的说可以有的说不可以,没有找到LD7575APS 的ic资料所以观察电源板发现它们的共同点就是第1脚接一个标称为1003的电阻,第7脚为空脚所以大胆一试代换成功,烤机一夜一切正常。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下次遇见可以直接代换了!BENQ的显示器修的也很多了

网友A:
1003电阻找不到    我这有个LD7575PS的板子  接的是一个104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03电阻找不到    我这有个LD7575PS的板子  接的是一个104电阻

1003是100x10的3次方即100k,你的104是10x10的4次方即100k所以两个是一样的。换芯片时看好脚位不要弄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03是100x10的3次方即100k,你的104是10x10的4次方即100k所以两个是一样的。换芯片时看好脚位不要弄错了 ...

     我是想自学显示器维修的   没有电子基础   有什么好的教材和方法推荐下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3电阻找不到    我这有个LD7575PS的板子  接的是一个104电阻

1003就是104

网友:
电源芯片换错会爆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