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供电不足

楼主(2014-04-10):
一般的移动硬盘会有一个单独的5V供电接口,外接一个5V电源即可.在使用移动硬盘是,硬盘不要插在前置面板上(因为前置面板连接线的问题,大部分会出现电压不足),尽量插后置面板上..还有就是,有一种移动硬盘数据线,一头有两个USB接口的,你可以把两个USB接口都同时接到电脑上一般都可以解决电压不足的问题

网友:
难怪啊。下次会注意的

网友:
换一个品质好的盒子。或者同楼主说的也不错。

网友:
这个也要说,不过还是顶一个。

网友:
这个我新手早就知道了  不过可以学习下

网友:
移动硬盘在有些机子上能读取 有些机子上却不能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