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T-LM2 内存不过

楼主(2014-04-10):
今天顾客送来个联想G31T-LM2的板子说不亮 我上检测卡一看跑d2 不上内存报警 各大供电正常 想刷BIOS 可是没找到 求大家帮忙谁有BIOS

网友:
内存条件不满足 和bios没关系

网友:
测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可以先测一下内存条件,打一下内存地址线阻值是否一样,有三根或者三根以上说明北桥虚焊

网友:
这个破板子 插内存假负载 不亮 晕死

网友:
打错了 是不开机

网友:
可能是北桥虚焊了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的   用BGA压压北桥试试看嘛

网友:
插内存压北桥看看能不能过

网友:
一般没有SPD

网友A:
挡LOGO 是BIOS  还是南桥呢

网友:
查工作条件  干北桥

网友:
应该是BIOS问题,上联想官网找找呀,若找不着,就写个精英G31的BIOS试试

网友:
应该和BIOS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挡LOGO 是BIOS  还是南桥呢

BIOS也有可能,南桥或者南桥外设

网友:
内存的条件满足没,好像是7120内存供电芯片  你看看电压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