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三星ltm220m1-l01花屏

楼主(2014-04-10):
飞利浦220vw9花屏,用驱动板代换过,确定是屏的问题。屏型号:ltm220m1-l01。请问哪位老兄修过,谢谢指点下
三星

网友:
屏线换一下 不行就刷屏驱动

网友:
这个修不了了..

网友:
我也有一块呢

网友:
建议让客户换屏吧。

网友:
屏坏了 换一个吧 ?

网友:
屏坏了,报废吧

网友:
屏坏了 还换什么屏,直接换显示器了

网友:
这屏估计报废了,,修不了了,,

网友:
我遇到过几次,换个屏线就好

网友:
换个通用驱动板一试便知,估计屏的可能性贼大,修下来代价也不会低。

网友:
三星 基本死玻璃。刚刚修了个AOC也是用这个屏。。。 几台用LG屏只有一台用这个三星屏。

网友:
屏挂了,直接判死刑吧,通知家属 报丧吧!

网友:
屏挂了啊、、还修啊。。这个基本上等于死刑了

网友:
逻辑板上的原件也可以查查有没损坏,然后测测数据对,能显示时钟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没着了。。你这个是屏坏咯。。。

网友:
换下屏线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