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41I 两短 后8声报警

楼主(2014-04-10):
开始来的时候有时能开有时不开 测测机器就不开机了,A41I 两短 后8声报警 ,北桥和显卡都被上家修过了,英伟达显卡 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华硕

网友:
我碰到过,应该是北桥,你最好先换一条新内存试试

网友:
一般是北桥或者显卡问题 风枪一个个加热试试排除

网友:
还是先报风险吧。DELL的机器8声是不认屏。。你可以看它不亮的时候电流跑哪。。看下有没有那个电流没有或者偏低之类。。。

网友:
我同意,不行的话拿试波仪打一下。

网友:
先把别人搞的的地方重新搞一遍,说不定就好。

网友:
换个屏或屏线试试

网友:
这北桥的确爱坏 换了成本就大了 还有别的地方应该也有问题,不给他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