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求助HT185WX1-300屏红绿蓝交替闪烁

楼主(2014-04-10):
我有三台一样的机子,屏也是一样的,型号:HT185WX1-300,其中两台是好的.只有一台红绿蓝交替闪烁,什么都代换过还是一样,最后把屏上到好的机子上也是同一样问题。最后断定是屏的问题,求助是屏那里的问题。

网友:
量一量 屏线阻值是不是正常啊。这样可以锁定问题

网友:
最好发个图,字符正常吗??

网友(2014-07-09):
恢复出厂。驱动板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