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从事笔记本维修,开个帖子为大家解决疑难问题。

楼主(2014-04-10):
本人从事电脑维修许多年了,现在准备开个帖子为大家解惑,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发过来,大家一起讨论解决。

网友A:
昨天碰到两例插电就自动上电的机子,一台是v3450,自动上电,小电池有电,刷过bios,可以软关机,关机后不再自动触发,按开关也可以正常触发,但是只要拔掉电源再插就自动上电。、
一台hp 4420的机子,和上面的情况一样,风扇狂转,但是不掉电,正常使用
求给点思路

网友B:
DELL N4010上电1.5掉电,不上内存不掉,供电都正常,会是哪的问题?

网友C:
华硕K40IN 待机正常  不触发,开机测量3、5/1.05都没有了。帮忙看下什么问题

网友D:
华硕K420 I3的机器,使用几分钟,有时几个钟头,定屏是什么故障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B:
DELL N4010上电1.5掉电,不上内存不掉,供电都正常,会是哪的问题?

你看看HWPG的电压都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K40IN 待机正常  不触发,开机测量3、5/1.05都没有了。帮忙看下什么问题

bios电压都正常吗?或者刷一下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华硕K420 I3的机器,使用几分钟,有时几个钟头,定屏是什么故障多?

显卡或者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碰到两例插电就自动上电的机子,一台是v3450,自动上电,小电池有电,刷过bios,可以软关机,关机后不 ...

机子显示都正常吗? 有些机子是一插电就上电是正常的,如果是有问题的话 一般都是BIOS跟I/O 多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看看HWPG的电压都正常不。

你开玩笑呢  如果HWPG没出来  会上那么高?

网友:
那就多发点 维修的经验贴出来撒 哈哈

网友:
楼主 真的假的

网友F:
前天接到一个同行送来的DELL-P03S小本,待机0。024,开机电流到0。587掉电,但测得待机时3。3V正常,开机电流到0。5时CPU有供电,其余电压也是有的,没找到图纸,没有思路,求LZ给个思路和图纸,谢谢!

网友:
三板斧的问题吗楼主

网友G:
楼主 G360掉电你修过吗

网友:
过来顶下龙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前天接到一个同行送来的DELL-P03S小本,待机0。024,开机电流到0。587掉电,但测得待机时3。3V正常,开机电 ...

查查25M晶振是否起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碰到两例插电就自动上电的机子,一台是v3450,自动上电,小电池有电,刷过bios,可以软关机,关机后不 ...

查查开机电路或EC  SB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 G360掉电你修过吗

上电上到多少掉电。查下HWPG信号有哪个电压没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前天接到一个同行送来的DELL-P03S小本,待机0。024,开机电流到0。587掉电,但测得待机时3。3V正常,开机电 ...

没有图纸。你机子是AMD芯片组还是Intel芯片组,如果是AMD的话可能是北桥的问题,intel的话先烧个BIOS看看。

网友:
请问手上一台华硕K42JR,
用电池一切正常.
插上适配器自动开机,+关机后又重启了.(软关机,还是强制关机都重启)

查哪几个部分?
谢谢

网友:
楼主 我有块宏基4535G 待机0.05  按开关0.06 南桥供电 时钟正常 EC换了 BIOS刷了 还是老样子 你有没有什么高招

网友:
华硕K42JR 掉电,发现EC旁边有个UP7706U8的IC发烫,还有CPU供电管子也发烫,换掉了还是一样

网友H:
华硕1000HC不能充电 主板有个芯片烧了一个洞 看不清型号 只看到后面的字 A132 E11 84476 请问是什么型号

网友:
二代内存供电1.6算正常吗

网友:
z460 LA-5751P 0.5A掉电。不上内存也一样。供电都有。咋弄呢

网友:
华硕A8J用适配器不触发,用电池一切正常,那里坏

网友:
华硕A8J用适配器不触发,用电池一切正常,那里坏。急等。。。。。。

网友:
好多不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华硕1000HC不能充电 主板有个芯片烧了一个洞 看不清型号 只看到后面的字 A132 E11 84476 请问是什么型号

应给是MAXIM8752E

网友:
ASUS k40in  intel  三合一的桥 所有电压正常  也有复位   电流上到1.2  不动   换了CPU也一样   求思路  谢谢

网友:
E40不定时掉点。有搞过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碰到两例插电就自动上电的机子,一台是v3450,自动上电,小电池有电,刷过bios,可以软关机,关机后不 ...

检测BIOS电路查查,还有开关按钮 还有灰尘

网友:
楼主以后多发发帖了,大家都分享一下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DELL N4010上电1.5掉电,不上内存不掉,供电都正常,会是哪的问题?

重点检测 内存电路电容  这属于带不起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K40IN 待机正常  不触发,开机测量3、5/1.05都没有了。帮忙看下什么问题

查查IO供电,IO没电线给IO搞电,然后在测系统单元IC 的供电 是否发出电源好信号 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华硕K420 I3的机器,使用几分钟,有时几个钟头,定屏是什么故障多?

显卡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前天接到一个同行送来的DELL-P03S小本,待机0。024,开机电流到0。587掉电,但测得待机时3。3V正常,开机电 ...

刷BIOS 补焊北桥或者显卡试试

网友:
没解决我的问题

网友:
哈哈,专家门诊,造福百姓!

网友:
三星的RV411,,1代I3的机器,开机0.6几电流,南桥不发出复位,求故障原因和发出条件,

网友:
华硕K42JC插电自动触发0.03跟0.07来回跳动,

网友:
k42je 一分钟掉电怎么回事

网友(2014-05-11):
还没解决我的问题呢

网友I:
华硕K42JC风扇狂转问题能解决?

网友:
HP,CQ41不开机,插拔电源适配器时,白色指示灯闪一下,正常常亮! 求开壳后,思路,本人液晶显示器维修还可以(换高压板,解码板,修电源,小修屏电路,换灯管),笔记本主板芯片级不在行

网友:
引用 网友I:
华硕K42JC风扇狂转问题能解决?
是不是风扇被别人改装过,直接接到5V上了 或者要清灰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