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60 不开机

楼主(2014-04-10):
同行送来联想V460一台,故障是不开机,打发同行走了以后,开始进行测试,一插电源,天啊,大短。于是拆机查看,没有进水痕迹,于是开始检测。发现公共点两个芯片超烫,于是,开始测对地阻值,不短,嗯,应该不是他的问题,听说此机器CPU后面的乌龟壳经常会出现短路,于是量阻值,其中一组果然短路。于是果断的取下来费了半天劲找到新的换上,嗯,不短了。能加电了。开始上机试试吧,额,蛋疼了。电流直跑0.74.这是怎么回事,以为显卡问题,用风枪烤了一下,电流上来了,但是不显,一会热乎劲下去了电流又上不来了。额,头疼了。用示波器测,内存,显卡似乎都过了。只有CPU没过。测电感居然有短路的,CPu供电居然没有输出。完了。慢慢找吧,测电容也短,是不是电容有短路的,用老办法吧,一个一个拆,终于拆了个遍也没发现哪一个短路。就在绝望的时候,突然看到CPU下面有个470的电容,测了一下,也短,反正取过了不在乎这个了。于是取下来奇迹出现了,居然不短了,天啊,要是早看到他早测他不至于取别的了,开始找电容。没有470的。只有330的。嗯,没办法了用330吧。额。换好之后,插上CPU,开机,嗯,呵呵。居然开机显示了。。。。。。。

网友:
这都是通病

网友A:
这些都是本人六七年前的问题了!

网友:
楼主还是比较细心的。 不过有时候没头绪的时候还是听听别人的意见,或者迅维看看。

网友:
CPU没有烧就算不错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都是本人六七年前的问题了!

哥6——7年前有V460吗 呵呵

网友:
两个故障点都在CPU后面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