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脑有时候会搜不到自家wifi,而手机可以正常连接wifi上网

楼主(2014-04-10):
这种问题到底是路由引起还是系统问题?为什么重装系统就能搜到?为什么不管它,第二天又能联上?

网友:
是不是有开关之类的吧,是神舟机器吧,次次开机都要按开关的。

网友:
不少每台笔记本电脑都能自动联上WIFI的,

网友:
不想那么多  先拿个测机硬盘    装个系统试试

网友:
这种时连时不练的有很多可能,第一。路由器信号不好。第二电脑的无线网卡的连接线看看有没有问题。第三。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