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A充电问题

楼主(2014-04-10):
求救,E43A充电,一会能充上电,一会就不充了,各位谁遇到过这种问题啊,帮帮忙

网友A:
应该是充电芯片吧,你查查工作条件或旁边的滤波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充电芯片吧,你查查工作条件或旁边的滤波电容。

充电芯片是哪一个,我都晕了,整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芯片是哪一个,我都晕了,整懵了

有没有图纸?

网友B:
额。没有。E43A的没找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额。没有。E43A的没找到,

你输版号找找,一般充电芯片在电池借口附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输版号找找,一般充电芯片在电池借口附近。

应该是ISL6262吧

网友:
电池的供电芯片是6251,,

网友A:
ISL6262好像是CPU供电芯片吧。是不是离CPU也很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SL6262好像是CPU供电芯片吧。是不是离CPU也很近?

嗯,刚才看错额,是CPU的,电池的是6251 那个大的,

网友C:
换适配器试了没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适配器试了没  ?

嗯,换适配器试了,但还没有找到电池换换试呢,测了一下充电芯片都正常

网友D:
这个问题不好修啊 首先你要排除电池 再换芯片,一般不冲电的问题都不休的

网友:
先换个电池试试看,再修充电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刚才看错额,是CPU的,电池的是6251 那个大的,

哦,修好没有?我的判断错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不好修啊 首先你要排除电池 再换芯片,一般不冲电的问题都不休的

充电故障不修?这种问题应该好多都能解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修好没有?我的判断错没有?

呵呵,判断挺好的,但是怎么测它的信号什么的都正常,正在找块电池试试呢

网友:
连充电芯片都不知道是那个,你们给他说什么也是白说……明显还没入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修好没有?我的判断错没有?

大哥,修好了,不是充电芯片的问题,是电源接口有问题,换了个电源接口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哥,修好了,不是充电芯片的问题,是电源接口有问题,换了个电源接口好了

就只是电源接口接触不良引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只是电源接口接触不良引起的?

嗯,是的,电源接口插上电充电的时候有点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是的,电源接口插上电充电的时候有点烫。

修好就行了

网友:
E43A 电源口爱坏通病 !分别测试一下 就知道!不用这么麻烦!!

网友:
板号  我帮你找找图纸

网友:
你的问题太笼统  你这么一说 很多原因都能导致 。。最好你是查过什么  写出来或者截图 有芯片 。。

网友:
恩恩,谢谢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