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T2013wF,原件烧坏。求大神给下型号

楼主(2014-04-10):
新手上路。求9
  有两个原件明显烧坏。

网友:
电源芯片应该是LD7575,另外你的R812 R809烧了。

网友:
LD7576 1脚接的电容
LD7575 1脚接的100K电阻

网友:
只有先试下看下了

网友:
R810也坏了,实在不好找的话,用DM0465改下电路,试试

网友:
怎么坏成这样了!

网友:
联想板子用ld7575ps的多

网友:
跑线 参考外围电路看一下 ,   不行就改芯片了

网友:
换成原型号的芯片,把电路做成简化电路来维修就行

网友:
你这电源板坏的,肯定不止这两个,应该有6个左右

网友:
一个开关管,一个IC,一个220,一个10

网友:
100%是LD75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