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c600 触发掉电

楼主(2014-04-10):
开机电流 跑到 0.07  掉电       待机 有3/5v  按开机键 就没有了       bios 已刷过  谁修过? 在线等

网友:
转换电压短路?

网友:
后级电路有短路引起的!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后级有短路的

网友:
同意楼上。 先不要盲目的弄。 对地打打阻值先

网友:
应该是保护了!

网友:
应该是后继有短路   慢慢查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  先测下

网友:
换下3   5V电感旁边的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应该是后面有短路。

网友:
这问题也得上点图啥的啊,都不知道怎么说,不会是有大电容吧

网友:
后继短路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应该是后继有短路,触发被拉低了,看看ec

网友:
后面短路了

网友:
掉电,电压没出,看图纸检查

网友:
后继短路有问题

网友:
肯定有短路的兄弟好好查查吧

网友:
打对地阻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