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N-Z46GD

楼主(2014-04-10):
有台索尼的机器型号VGN-Z46GD 客户拿来说无线不能用,拿来之后建议客户装个系统,装完系统后无线就变成有时候能用有时候不能用,无线网卡也换过了还是一样,更坑爹的是独立显卡驱动装不上去,去官网也找不到驱动,驱动精灵的装了又没反应 这该怎么办???

网友:
这比较坑了。 多换两个版本试试吧

网友A:
上次碰到个清华同方的本也是这样,独显怎么也打不上驱动,后来让客户用集显的了.................

网友B:
双显的驱动不能用通用驱动,一般还是用厂家提供的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碰到个清华同方的本也是这样,独显怎么也打不上驱动,后来让客户用集显的了.................

最后驱动有装上去了,用驱动精灵不行就用驱动之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显的驱动不能用通用驱动,一般还是用厂家提供的驱动!

厂家提供的驱动装了没反应,起初以为显卡坏了,后来用了驱动之家就装上去了,后来也没返修

网友:
碰到过华硕的显网卡驱动打好后连不了网的,线插上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