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上电不亮机,求解求思路求帮助。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4-04-10):
V星主板北桥上电瞬间发烫,桥旁边五个三极管有点烫,屏幕不亮  ,需要换三极管还是加焊北桥求思路

网友A:
应该是三极管击穿了,导致大电流进入北桥短路,发热发烫,先换三极管试试,再把桥上面的电容测量一下,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B:
先把管子拆了,测量桥上边的电容是否有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三极管击穿了,导致大电流进入北桥短路,发热发烫,先换三极管试试,再把桥上面的电容测量一下,看有 ...

可是我测了三极管的阻值,好想好着呢。。
怎么回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把管子拆了,测量桥上边的电容是否有短路

全部拆了还是测试在拆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是我测了三极管的阻值,好想好着呢。。
怎么回事?

那我就不懂了,北桥一般很少出问题的,那你就加焊桥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全部拆了还是测试在拆那个。?

全都拆了,测北桥上边的小贴片电容

网友:
这几天有4.5块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