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东芝 M203

楼主(2014-04-10):
今天修一台 东芝M203  放上 CMOS 电池(主板)时。开机不显 不放电池时可以显示。望高手指导

网友:
找电路图  然后顺着CMOS电池+查一下 就可以找到故障了

网友:
是不是静电击穿了那个啦

网友:
COMS电池没电了吧

网友:
查一下周围的电路就可以了吧

网友:
干吗不换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