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m2v 电路图

楼主(2014-04-10):
华硕m2v 电路图

网友:
只有點位圖,

M2V 1.01,B16.zip

网友:
华硕的点位好找,电路图不好找。

网友(2014-07-31):
这个点位图那什么软件能打开啊

网友:
大哥你手上的板子是什么版本的啊!!我的是1.01的!!如果你的也是的话!跟我说下网卡芯片的型号!!!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