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495开机闪屏 ,黑屏 外接正常 !霍尔元件。

楼主(2014-04-10):
      开始以为液晶屏的问题,拆掉,  找了个屏幕换上,一样一黑一亮,仔细看只有背光熄灭,字符还是有显示的,怀疑显卡问题,得亏没焊接,睡了一晚上,想了想,网上也查了,没解决先例,感觉是合屏开关的问题,这款电脑用的是霍尔元件,在摄像头的位置,单独的一块小电路板。霍尔元件型号,XBBY.  我用块磁铁吸上去,屏幕一直黑啦,确定是他坏啦,没有这型号,直接去掉, 好了,不在闪屏啦,,合屏也不会黑啦,就这样吧,没有这个元件,查到网上有 ,网店人说用,DH661可以代替,至此维修完成,联想M495。黑屏,闪屏,暗屏的问题,解决了,以后同行在遇到这样的问题直接拆两颗螺丝,把屏幕边框取下来,把那个小电路板上面的小元件去掉就OK啦,

网友:
这个真要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下次遇到了就不会走弯路。。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这个肯定会再遇到的

网友:
给力 下次遇到少走路

网友:
很给力。很好的维修经验。

网友:
看见过类似的情况,看来黑屏不能上来就干显卡啊

网友:
休眠引起的这个问题不多 值得注意

网友:
楼主机子还在?今天修这机EC旁边掉了几个电阻,没电路图不好弄

网友(2014-12-23):
敢问楼主什么是霍尔元件不太懂这个

网友:
有的是磁铁的  把磁铁去掉就可以

网友:
还有这个问题有通病么,我从来都没有修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图纸上没说这个事干什么用的吗?

网友:
这经验好!!!感谢楼主!!

网友:
暂时还没有遇到此问题,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网友:
坑爹的不良啊,盒盖开关还会那样坏啊……

网友:
楼主你吸铁石吸上去黑屏了还有字吗?还是完全不亮

网友:
霍尔元件,多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以前也修到过一个这样的问题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我的报错1802 路过。黑屏 闪屏下次注意了

网友:
不错的经验,是休眠的问题。

网友: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楼主你怎么知道是他坏呢。

网友:
恩!经验啊

网友:
感觉这个出问题的还是比较少的,至少我还没有碰到过

网友:
下次遇到这方面的,会注意的,谢谢楼上的分享

网友:
好像就是LID_switch 信号吧,电压抖动问题,芯片不良,瞬间低压时,显示屏是黑的,电压不断抖动,那就是屏闪了,长低电压时就进入休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