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6ZG无显示, 外接显示器有显示维修过程

楼主(2014-04-10):
      主板版号为KALGO LA-4494P,机器是同行拿过来的,说是客户摔坏的,屏破了已经更换还是无显示。上电检查屏幕无背光,无暗影显示,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按照以往经验,先给显卡芯片植球,结果情况还是一样。下载图纸后开始分析,发现主板上北桥GM45集成显卡显示输出的电路已经被省略掉,也就是说现在外接的显示是从独立显卡过来,测量屏线接口部分电压,+LCDVDD无电压, 此电压的开启信号来自显卡。是否是显卡芯片的问题呢还是外围电路引起显卡没发出+LCDVDD开启信号,为了减少误判,再测量了另外一个信号,就是屏盒盖感应信号LID _SW#, 由U58  第3脚输出给EC  16脚,经检测此信号在开盖合盖时电压有变化,所以此信号正常。最后一步测量屏接口数据线对地阻值,当测量到I2CC_SCL 和I2CC_SDA时(用二极管档红笔接地),发现I2CC_SCL 对地无穷大,而I2CC_SDA对地0.5左右,根据经验,这2条总线对地阻值一般相差不大,问题就出在这儿,这2条总线是用来检测LCD屏的参数信息,出问题时就无法检测到屏幕信息,显卡不发出信号。 拆下显卡芯片,测量屏幕接口I2CC_SCL 到显卡芯片下对应脚位A2连接正常,测量显卡芯片A2对地阻值无穷大,确定芯片本身不良,网购显卡芯片,到货后测量A2对地阻值0.5左右,心中已经有把握,焊接后装机测试正常显示!

网友A:
内屏不显,外接正常 一般都是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屏不显,外接正常 一般都是显卡了

不一定都是显卡,还有线路问题。

网友:
一般这样的问题,外显内不显或内显外不显,一般显卡的问题出的多~~~

网友:
不一定非得是哪个坏,总归要排查一下的,屏接口是必须的,有些机型还得换屏线试

网友:
上次我也修道过一次,加焊下显卡亮了,结果搞到换了个风扇就不亮了,买了两个显卡回来做上去还是不显,条件都满足了就是不显,后来仔细看了下显卡边上结果掉了个耦合电容,接上就好了

网友:
4736 NEC 大电容坏的多。显卡虚汗的很少,

网友:
以前接过很多台了,都是外接正常,内接不显,都没搞掂,这次学习了

网友:
我现在也遇到了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