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OP:c000021a unknown hard error

楼主(2014-04-10):
过一段时间不用,就蓝屏STOP;c000021a unknown hard error,这种一般会是哪里的问题啊?因为是财务的装了几套软件,不能随便动,各位遇到过的有解决分享啊?

网友:
会不会是启动屏保时造成蓝屏,建议取消屏保,更改一下电源管理选项再试

网友:
有这种可能,还有没有处理过这个问题的给个提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