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0 TPM报错,刷BIOS解决

楼主(2014-04-10):
(图片)

网友:
天意wx -4 严禁灌水

网友:
提示是说TPM设置有问题导致故障,是不是刷写也就复位了设置?

网友(点评):
在网上有很多说在BIOS里关掉这个那个的就不会报错了,但是试了不行!!!这跟复位没关系,只是BIOS程序出错!!!!

网友:
不错啊      我也遇到过一台也是刷BIOS搞定的?

网友:
学习一下!

天意wx -6 严禁灌水

网友:
我遇到过X200S开机3声报警   也是刷BIOS

网友:
还没接到有,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现在还没有碰到,谢谢楼主。

网友:
先保存起来。留着以后慢慢看

网友:
刷一个简单方便

网友:
还没碰过,下次有经验了

网友:
学习了 。。下次碰到注意下

网友:
X200  x201 都是8M 而且BIOS芯片易坏

网友(2014-05-19):
新手上路学习了

网友:
X200  通病  我 遇到过两个了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通病,我上次也有台也是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