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T-LM 跑码D2的问题!

楼主(2014-04-10):
今天接到个联想主板 刚拿到手上开机 跑码D2  我一想起D2一般都是刷BIOS就会好, 果断就把BIOS摘了让后刷了个程序进去,装好BIOS马上就准备上电测机了! 结果上电故障依旧啊 还是D2  冷静下仔细想想 这主板一般的问题是滴滴报警 CPU底座后面断线! 就抱着先看看的想法 ,结果还真发现有个点腐蚀断线了!心里一乐 马上搞定! 马上动手补线搞定!上电果断的跑码亮机了! 正准备接起硬盘进系统了  发现竟然死机了 我去···  关机再开机试试 还是一样 过个30秒的样子就会死机···· 我在想是不是线没补好 造成这样的情况, 然后又重现补线 ,结果还是一样! 决定换个CPU试试! 竟然可以啦 没有死机了 ``  虚惊一场 原来CPU 坏了~~  找同行那了个E5300过来装起~  我了个擦 还是一样死机 ~什么情况  我测试的CPU比较低么?? 挑CPU??  然后再试了试   果然 用我的测试U就可以 用高点的U就不行  现在是各种想死啊··郁闷郁闷·· 怎么也找不出别的问题了···  突然想起刚开始刷了个BIOS 是不是BIOS 程序的问题~ 哎只能试试了  又取下来把原先的BIOS程序刷了回去 ~  结果不死机了  进系统都正常了··  长舒一口气啊  终于是搞定了··没想到一开始自己就把抗挖好然后再跳了进去

网友:
我这一块一样的板子南桥换过,二修的,现在有时直接跑D0,有时不跑码,,,没有思路中

网友:
原来就是CPU的问题。。。

网友:
跑D2刷BIOS,学习了

网友:
INTEL  CPU不容易出问题呀

网友:
楼主能发这板的BIOS吗

网友:
联想的INTEL主板一般都要测试CPU座,很容易积水腐蚀短线的,修了很多了,不通电才是南桥。BIOS有很多版本的注意版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