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1125A代换RT8205成功.

楼主(2014-04-10):
TPS51125A代换RT8205成功.两芯片可以完全互换.. ACER 板号LA-7231P.待机电压偏底.换上RT8205后一切正常

网友:
提供给大家 这两个IC的 PDF

网友:
是可以通用的

网友(2014-06-10):
51123和51125可以互换

网友(2015-01-24):
可以代换的,,,之前干过,不过哪机器不是芯片坏了,,戴尔的5110,,

网友:
谢谢,今天刚好遇到这个8205没有,手上找到个51125试试看看先

网友: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网友:
平常多看看论坛,这些都是常识啦

网友:
感谢分享  记下来记下来 以后做个合集

网友:
嗯,又积累了可以互换的芯片了

网友:
我为啥,换上不行,还是老样子,难道不是芯片坏了。

网友:
51123和51125不能互换吧,我上次有台机器就没换成功

网友:
这个早就知道了,看图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