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P03S开机电流到0。587掉电

楼主(2014-04-10):
前天接到一个同行送来的DELL-P03S小本,待机0。024,开机电流到0。587掉电,但测得待机时3。3V正常,开机电流到0。5时CPU有供电,其余电压也是有的,集显,没找到图纸,没有思路,求哪位师傅给个思路或者图纸,谢谢!

网友A:
掉电一般是欠压或者短路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电一般是欠压或者短路造成的

谢谢!测了各个电感,没有短路,这板子有的都没标号,没有图纸,真难找。。。。

网友:
那看看,各组供电都出来吗

网友B:
这个机器板载内存问题多。淘宝上好像很便宜。换比修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板载内存问题多。淘宝上好像很便宜。换比修快。

谢谢,我这不是板载内存的.......

网友:
只能提供个想法..去找找有没有相近的图纸.或者点位参照着修了.

网友C:
没有检测到CPU也会断电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检测到CPU也会断电的呀

不上CPU电流到0.26左右10秒钟左右掉电,装CPU电流到0.587没1秒钟就掉电了.........

网友D:
这主板全新也就200元,报价500元,赚钱比维修来钱快,我上个月才换过一片

网友:
不上CPU电流到0.26左右10秒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主板全新也就200元,报价500元,赚钱比维修来钱快,我上个月才换过一片

哦,哪有卖的?

网友:
淘宝多的是

网友:
前几天遇到一个没有修好

网友:
仔细查查是不是哪里保护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