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1201T 开机不显求助

楼主(2014-04-10):
接一台华硕上网本1201T 开机无显示,AMD处理器,内存换好几跟 ,BIOS刷了,北桥也焊了,还是无果。电流上到0.78然后掉到0.61就不动,测各个电压都正常。求大侠指点

网友:
跑码了没有呢

网友:
CPURST#有么有呀

网友:
cpu是BGA在主板上的,则么测

网友A:
有点位么 北桥型号是什么

网友:
没点位,216-0674026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位么 北桥型号是什么

没点位,216-0674026

网友:
三星的debug接口都是一样的定义。找个图纸看看吧。还有电流不上升肯定有电压没有输出。

网友:
我也有一个华硕上网本,情况跟你的一模一样,LZ修好了吗?

网友:
是不是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