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e40

楼主(2014-04-10):
一台 lenovo e40过win7logo后,当出现鼠标的时候就会自动重启。进不去系统。问一下什么情况。
win7
自动重启
进不去系统

网友:
请问是amd的还是intel的

网友:
驱动不兼容,一般使用MSDN版本的系统再装一遍

网友(2014-06-05):
内存换一根。

网友:
我也感觉是内存出问题了,启动不起来

网友:
青灰试试,有可能是散热不好

网友:
系统坏了,再重装一下。我昨天也遇到了一台,重装OKlL

网友:
楼主搞好了没有

网友A:
肯定有问题了

网友(2015-07-04):
修好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