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SUS k43sa rev 2.0的usb3.0的程序

楼主(2014-04-10):
如题
现在的问题是 重启4次才亮机

网友:
真巧,我有台和你的一样的,BIOS坏,刷个BIOS重启4次才亮机,有线网卡不能用。我找了几个月了,也没找到合适的BIOS,你找到的通知我下。我找到也告诉你

网友:
我手上有一台K43SA REV:2.0  自动加电到0.80A 刷BIOS故障依旧。不知你们要的3.0USB程序是否好的。

网友(2017-07-06):
没有准确的答案。都是死碰,刷这个不行刷另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