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联想L196WD液晶显示器改代用驱动板

楼主(2014-04-10):
联想L196WD液晶显示器改代用驱动板

高压板第一至第十针是:(图上的顺序是下至上)
3.2V   3.2V  2V  2.8V  0V   0V  5V   5V   5V   0V

3.2  3.2  2  2.8 四针飞线到驱动板的BLON,才能亮屏,

请无视我的爪

开关板的电阻吹掉

用原来的线飞焊较好,这个牢固些,我这些红色飞线这只是测试。

网友:
不得不佩服你是---搞手!

网友A:
这个是lcd液晶还是led液晶?

网友:
焊工了得!

网友:
只是测试,随便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lcd液晶还是led液晶?

L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