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880GMH/usb3主板无法关机

楼主(2014-04-10):
开始板子是有时起不动,有时死机,拆开清理灰尘后不上电了,开机测量IT8282M的5脚2V,9脚也是2V,估计是坏了,拆了个IT8282M换上能开机,拿个刚从讯维买的ma3假负载装上去闻到股焦味,可能是装反了,发现假负载有个脚变颜色了,装cpu硬盘能进系统,可是就是关机后电源照常运转cup风扇也在转,必须拔掉电源,请问高手,是哪出了问题?

网友:
还是检测你之前弄过的地方,没弄之前是好,后面就出问题,肯定那是弄坏了,自己好好回想一下。。。。

网友:
请问谁知道IT8282M关机时序啊?哪几个脚位电压关键啊?

网友:
看下CPU供电IC的EN信号相连那几个三极管

网友A:
点关机后 主板上 还有什么电压啊

网友:
应该8282m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点关机后 主板上 还有什么电压啊

查了下it8282的时序,关机应该是6低--5高--11低--15低--13低--1低--14低--12低--9高--7低,问题是到12电平都正常反转,可是到9就是低电平不动,难得8282还有点小毛病?不可能啊!开机都能拉低,关机就不行!

网友:
其他都正常,我想是不是在9脚断开串接个电路,开机9脚拉低起作用控制电源开启,关机12脚拉低起作用关闭电源。要不各位提个建议该怎么改造?

网友:
又有新情况,用表量2脚或12脚都会引起点不亮,为什么?

网友:
查了下it8282的时序,关机应该是6低--5高--11低--15低--13低--1低--14低--12低--9高--7低,问题是到12电平都正常反转,可是到9就是低电平不动,难得8282还有点小毛病?不可能啊!开机都能拉低,关机就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了下it8282的时序,关机应该是6低--5高--11低--15低--13低--1低--14低--12低--9高--7低,问题是到12电 ...

刚查了下,关机cpu供电断开,桥供电没查,估计是断了,因为手摸没热了。但内存供电没断,是不是内存供电反馈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