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笔记本暗屏维修

楼主(2014-04-10):
三星笔记本暗屏,有图案,但灯管不亮
测高压板供电24v,开启电压0v
开启电压不对
从屏供电脚2.6v(万用表电量低的测量结果)拉到开启脚,
开机测试,开机正常,滚动条正常,滚动条结束后就白屏
不清楚哪坏了
用u盘启动,能进入大白菜pe桌面,无白屏,安全模式也正常进入,无白屏
测量白屏时的开启电压为3.8v(万用表电量低的测量结果)
不正常,应该跟屏供电一样都是2.6v,但为啥成为3.8v,难道开启信号正常了?
拆去飞线,开机正常,无暗屏情况,我猜测是显卡虚汗,机子热了就好了
于是把开启信号到显卡的线剪断,再从屏供电飞线到开启信号
开机测试,正常了
进系统白屏,感觉是屏供电过高引起的

网友A:
进系统后一直白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系统后一直白屏吗?

对,一直白

网友:
是不是高压板开启信号到显卡之间还有场管之类的?

网友:
开启信号正常时应该是几V? 找个相同的电压飞过去,shishi !拆掉原来的飞线,进系统看看是不是暗屏,不是暗屏的话做好动显卡的准备!或者查LVDS开启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