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I5G31-L V2.0 掉电求助

楼主(2014-04-10):
主板版号看标题  故障是  上电 不跑吗 4秒左右 就掉电  不重启   拔掉小四口就没什么问题   测各个供电基本正常 时钟 1.6  复位 3.3  都有  CPU的供电 1.5  感觉有点偏高  但是好像也是能接受的! CPU 电源管理芯片型号是 RT8802A   CPU已经更换好几块了  还是老样子!请修到类似情况的基友们 留下您珍贵的经验吧!!!

网友A:
换掉8802看一下,1.5绝对是不正常的,VID组合出错了,换了CPU和CPU供电IC如果还不行,八成是座子问题或者是CPU的针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掉8802看一下,1.5绝对是不正常的,VID组合出错了,换了CPU和CPU供电IC如果还不行,八成是座子问题或者是CPU ...

针没有断的   我现在就是怀疑 是不是  cpu的 PG信号问题   不知道怎么  确定了   代换芯片还没有找到  下一步  准备去查查PDF

网友:
场管打一值啊

死亦无悔! -2 严禁灌水

网友:
新手学习来了

死亦无悔! -5 这么爱学 先教教你规矩!

网友:
换掉8802看一下,1.5绝对是不正常的,VID组合出错了,换了CPU和CPU供电IC如果还不行,八成是座子问题或者是CPU的针断了

死亦无悔! -3 你这 说你什么以为你不是灌水的 仔细一看.

网友:
用手按CPU试试看,还掉电就先把CPU供电管换了,不行就换主控芯片

网友:
场管打下阻值,吹下芯片看下

网友B:
掉电后看看能不能再触发,能再触发的话就按着不跑马来维修,现在很多板子都会不跑马导致掉电

网友C:
楼上的正解  楼主可以试下

网友:
这个不一定是CPU那里的问题,你把所有供电查一下,不是所有的英特尔平台的CPU电压都是最后出的,我上次给你说我把北桥取了没钢网直接拖锡做上去的那块昂达就是缺少北桥供电,我把南桥北桥都误判了。。

网友:
也有一块同样故障的板子,不同品牌,楼主要是修好了,分享下维修过程与结果,好有个思路……持续掉电中……

网友:
今天遇到块七彩虹C.P31H V24 的板子 开机一显码就掉电 掉了还能触发 还是掉 不装CPU 显示----不跑码 不掉点电 cpu 供电 无短路 电源管理芯片也换了 修的很郁闷啊 有大师级的指点下 谢谢

网友:
拆掉USB旁边的电阻不要让它分压,就是两个电容中间的那个,我同事修好了两块;USB是那个带网口的旁边仔细看看。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D(2014-06-29):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正解  楼主可以试下

正解尼玛   灌水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解尼玛   灌水狗!

我干你亲爱的母亲  垃圾技术  还在这叫唤  叫唤你娘的B  垃圾东西 滚回农村种地去吧孩子

wfcctv -2 严禁灌水
跨跃 -5 严禁灌水
死亦无悔! -5 严禁灌水
hnjiio -2 打击恶劣行为!!!!!
①點記憶 -5 严禁灌水
1679684 -5 严禁灌水
80508393 -1 严禁灌水
mjnbalj23 -5 严禁灌水
无效的用户名 -5 有侮辱人嫌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掉电后看看能不能再触发,能再触发的话就按着不跑马来维修,现在很多板子都会不跑马导致掉电

说的有道理

网友:
呵呵注意虽好,但是也得楼主自己去实践,我们也只能提个自己的建议希望能帮助大家

网友:
4秒断电的话 测下 CPU供电是否正常 不正常查CPU供电部分
如正常查下是否有复位 或BIOS是都有片选信号  先吹下桥再测吧

网友:
四秒掉电!有可能是开机电路部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