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430 所有系统装不了维修

楼主(2014-04-10):
DELL    D430    版号:LA-3741P
待机正常,
故障现象,所有系统都装不进去。安装版所有装法,包括GHO,装的时候,到了第二步,就会掉电从新启动!
维修思路:拆机排除外设,声卡,网卡,等......无果,继续拆,把南桥加焊,无果,取下来植球,无果,继续干北桥首先,加焊无果,取下来植球无果,最后加焊CPU 搞定了!   注:板载CPU

网友:
补充一下,装的时候,到了第二步,就会掉电从新启动!

网友A:
楼主还真敢动啊   南北桥都动过了  这类问题论坛上应该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真敢动啊   南北桥都动过了  这类问题论坛上应该有的

木有的哦,亲,有是有,不过是没有解决的!我的解决了,嘻嘻,谢谢您的支持,第一次发帖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木有的哦,亲,有是有,不过是没有解决的!我的解决了,嘻嘻,谢谢您的支持,第一次发帖子!

哦~~~是吗?既然你这么说了 那就好好支持你一下

网友:
干桥专业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是吗?既然你这么说了 那就好好支持你一下

谢谢您哦,亲

网友:
承让了,亲!,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搞定了!

网友:
多谢您的支持,3Q

网友:
没想到竟然是cpu的问题  真是意外???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  装系统蓝屏 不管是纯净版还是GHOST版  一到楼主那地方就卡死了 有时还蓝屏,最后换CPU OK!

网友:
问一下 是英特尔的CPU  还是AMD 的????英特尔的很少出现这种问题吧

网友:
估计是AMD的

我前段时间修一电脑,不定时花屏。有时花,有时用一整天都不花,有时一天花N次!刚开始以为是显存问题,后来装独显试机,结果也是一样。最后找AMD  CPU搞定

网友:
CPU也能动啊,楼主厉害。故障真的挺特殊

网友:
不会吧!都搞完了最后是cpu 虚!真是太什么了

网友:
南北桥 都是 AMD 的? CPU 也是AMD 的?

网友:
戴尔D430应该是商用笔记本,CPU是板载的. 原以为只会现在的APU出现板载。

网友:
CPU  问题  比较少见,,,下次 记牢了

网友C:
这种问题确实不好处理,也只能盲修,如果干桥还不好估计楼主也没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确实不好处理,也只能盲修,如果干桥还不好估计楼主也没办法了

肯定会好的亲,我知道软件不行,就是外设的问题,一个一个排查就好了,就是多花一点时间而已!赚钱嘛,就是这个样子!付出了就会有回报!

网友:
厉害!把所以的桥都干了、结果是CPU

网友:
亮的机子这样搞,要是搞不亮就惨了,花这么多时间能收多少钱啊

网友: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楼主bga的水平不是一般的高哦

网友:
传说中的三板斧,刚好到第三斧就好了

网友:
这个没修过。D630 比它多的多。不过楼主的经验宝贵。

网友:
没想到竟然是cpu的问题  真是意外

网友:
系统装不了,排除外设问题,应该先考虑内存、cpu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