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HP 19V 4.74A的剪线电源 无输出 拆了 要怎么修呢?

楼主(2014-04-10):
收了几个剪线电源练手用! 看到这个比较重!以为是原装的就先通电测试下电压,中招了,无输出!拆开看看,是个山寨!~

有个屏蔽罩

是个山寨货

保险爆了

低压部分和输出电容

背面无零件

大家看要怎么修呢?

网友A:
看看保险有没有烧坏

网友B:
这个能修。修好值多少钱哪 ?

网友C:
最基本的,先看看整流二极管是否有击穿,MOS管是否击穿,如果击穿就代换,然后看看次级是否击穿,如果还是没有电压输出,可能是烧了启动电阻或者启动电阻变大,也就是看上去像UC3842那个芯片旁边的电阻,如果还不行代换一下PWM芯片,若还是不行,就没有太大维修价值了,根据经验,一般是烧MOS管连带MOS管的二极管 电阻什么的

网友:
这保险不是断了吗

网友:
最后一张图       保险明显被烧断了的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看保险有没有烧坏

保险管都炸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能修。修好值多少钱哪 ?

不是钱的问题!想练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基本的,先看看整流二极管是否有击穿,MOS管是否击穿,如果击穿就代换,然后看看次级是否击穿,如果还是 ...

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保险管都炸飞了!

哦~~~~骚瑞   我没看到

网友:
这种山寨电源算是不错了。

网友:
保险爆了,一般都存在整流管击穿问题。重点检查整流桥和PWM功率管

网友:
保险已经炸飞,存在严重短路,多为场管击穿,电源IC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