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CG51111T本子内存供电芯片51116怎么老是坏

楼主(2014-04-10):
      一个月以前修到这个本子,型号为:索尼PCG51111T,版号MBX-216,机子已经装好了。。     只拍了个外观照片:
上次故障为开机电流到0.56左右掉电,经过检测是内存电压没出,测芯片工作条件供电EN都有,示波器测 开机瞬间上下管G级都无波形,换内存芯片TPS51116
后正常开机了。

    大概一个月半月把,这台机子又来了 一看现象和以前一样。立马拆机,测了下芯片工作条件还正常,又换掉它。又开机正常了。不过这次我担心的是这回可以坚持多久.....我担心是散热问题给芯片上面上了硅胶压了个棉垫,装好主板后这个芯片是和C壳贴在一起的。
   大家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吗?怎么老是这个TPS51116坏呢?知道的给个答案撒!附上图纸一张!

网友:
这个机器没修过,不过学到点知识,谢谢分享

网友:
以前我修过一个DELL  D630 待机芯片老坏 发烫一换就好   翻了几次  最后换板了

网友:
后级滤波不良或rc电路失常。。

网友:
是不是电流有点高或者内存有问题啊

网友:
   我遇到过这机没声音,

网友:
换下 升压电阻

网友(点评):
有升压电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