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4-04-10):
近日收到一主板,发现主板点不亮了,据说先天都是好的,第二天开机点不亮显示了,同时电源散发出焦味。
通电后接诊断卡发现诊断卡上的复位灯没亮过,显示FF5F。就没变化过。
取下CPU跟内存条后再测,诊断卡上的复位灯常亮,显示0000。请教是不是主板的复位电路 坏了?
该怎么测出故障点及维修好。

网友:
电源发出焦味怎就不先换个电源试下

网友:
复位不亮有可能是正常的,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可能电源坏了 把主板也少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