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71212t 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4-04-10):
主板EC那一片都进水了,而且都发霉了,开机待机电压为0.001A,拆开清洗处理后故障依旧,查没有3V 5V
开关那也没电压,保护电路一头在主板上面,3V5V电路在下面,不知道怎么下手了,付上图纸一张,求高手给指点,开机芯片应为已经腐蚀了,所以先换了

SONY PCG 71212T.pdf

网友:
公共点有电压么? 进水的电脑先不急着上电。先对地打下阻值先。看有无短路

网友:
没有短路,对地阻值都正常,BQ24753A有电压进来,ovpset 电压3.3V  ACDRV# 21V   ACDET 脚21V,我不知道这个芯片的工作电压要哪几个

网友:
这样的机器主要还是看有没有掉件,断路,或重点进液体处点

网友:
要么是断路了,缺少工作电压、、、、~对各个芯片的工作电压还不熟悉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BQ24753A坏了在待机下会不会产生3 V5 V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