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5 神机

楼主(2014-04-10):
最开始雷劈不触发 现在 触发了 但是进系统两分钟左右 就不显示了
不触发

网友:
楼主 想 求助啊 还是想做什么 求助应该写的详细一些 大家才能帮你分析

网友:
对啊,要写详细点才行

网友:
没说明 要干嘛

网友:
这台机器 是这样的 触发以后可以进系统 但是运行鲁大师 20秒左右 外接内接都不显了 我量过各大供电没有杂波 而且不显是温度也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