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525维修

楼主(2014-04-10):
AMD独显,故障是时亮时不亮,不亮的时候是不跑马,加焊了北桥,刷了bios,换了CPU还是不行,CPU电容用的是NEC大电容,不知道会不会是因为电容的问题,求高手指点下

补充内容 (2014-4-11 12:50):
经过测试发现,有两个供电异常,一个是CPU供电,一个像是芯片组供电,能亮的时候,CPU是1.13V,芯片组是1.12V,不亮的时候,CPU供电只有1.03V,芯片组供电只有1.02V,其他电压亮和不亮的时候都一样,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要是我的话第一个就先把大电容给换了再说

网友A:
大电容?不要犹豫    干掉他有惊喜

网友:
直接干NEC大电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电容?不要犹豫    干掉他有惊喜

但以前修的大电容都是进系统掉电,这个是时亮时不亮

网友:
就是  我只要是看到大电容 换了再说  不管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有可能的,我上次也是换了显卡后面死机了,最后就换了电容就好了

网友:
干NEC吧,不出意外就是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以前修的大电容都是进系统掉电,这个是时亮时不亮

它引起的问题很多 以前我还修过电池不开机的问题呢  这个就不知道了

网友:
我的想法是在大电容边上加4到6个330的电容

网友:
把NEC搞了,加6个330上去。

网友:
看到有大电容就先杀,说不定就有惊喜在等着你!!

网友:
对,不NEC大电容换了,应该就好了

网友:
6050A2258801-MB-A03

网友:
这个明显应该干了再说

网友:
NEC大电容要考虑在内。建议楼主换掉

网友:
有没有换个cpu试试啊

网友:
开机无显的电流达到多少?

网友:
那我就换大电容试试,大家等我好消息

网友:
换了大电容还是不行,没思路了

网友:
学习中,顶顶顶
同意楼主:
5.0
修本修到囧
同意楼主:

网友:
自己顶下,怎么没人了
同意楼主:
5.0
修本修到囧
同意楼主:

网友C:
先把NEC大电容换个试试啊
同意楼主:
5.0
修本修到囧
同意楼主:

网友:
chunfeng
早就换过了
详情

网友:
大电容你干了会有惊喜的
同意楼主:
5.0
修本修到囧
同意楼主:

网友:
换电容 绝对的
同意楼主:
5.0
修本修到囧
同意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把NEC大电容换个试试啊
早就换过了
同意楼主:
5.0
修本修到囧
同意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