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er4743g怪问题

楼主(2014-04-10):
接了一台4743g的机器,待机0.02 3V 5V 正常,开机键有3.3V,可触发,触发上电有时0.3左右 有时0.1左右掉电。查各个元器件工总条件正常,ec bios 南桥bios 都刷过 IO换过 问题还是一样。望各位大神指教!
掉电

网友:
掉电瞬间测电感电压看哪些没出来

网友:
掉电一般是欠压。少信号 造成的。耐心查查

网友:
少电压,有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起码大体上没到0.4A就掉电,二级电压都没正常出来,拆了U,内存再测。应该是缺电压保护了。

网友:
虽说有3、5V,不一定3、5V就是对的呀!也许是线性呢?PWM的出了么?

网友:
各大电感触发后都有电压出来,

网友:
还是楼上说的那几种可能,欠压,或者少压,测测瞬间电压哪个没出来(排除短路的可能性后)

网友:
保副了 缺点呀

网友:
S3 S4有没有发出信号 整个图纸来看看

网友:
宏基这种的大部分都是缺少某个电压造成的

网友:
HWPG 有没有

网友:
电路保护了,有些电压没上来

网友:
后极保护了,量量阻值吧

网友:
后继电压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