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ELL H57主板 系统风扇报错解决

楼主(2014-04-10):
有块DELL H57主板 开机提示系统风扇错误,按F1可以跳过,但每次开机都提示很烦,上过各种2pin 3pin 4pin风扇都不转,测量主板3pin风扇接口有电压,查好像说DELL主板挑风扇,有什么办法做个假风扇负载,骗过主板自检,求高手解决方法,谢谢!
主板BIOS没有关闭风扇检测选项。

网友:
这个风扇好像是pmw方式。找个联想或惠普的风扇试试。

网友:
谢谢!找个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