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挫折的华硕A8H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4-04-10):
今天接到一个华硕的A8H笔记本,插上电源待机0.01,按电源按键没反应,电源指示灯也不亮。不触发,心想这种机器一般是盒盖开关问题!!!跟客人说机器不触发,主板问题。报好价格,同意修了马上拆机!这个机器是集显,版号:A8J/F_Rev:2.0。拆开机马上去测SW7的1,2脚LID_SW#有3.3v正常啊!!! 晕,不是盒盖开关的问题啊!!!接下来我就去测电源开关的电压,只有1.69V,明显不正常啊!!! 于是我搜索GATE_PWR_SW#查找开关脚的电压是由谁供给的,如下图: 晕啊,华硕的主板都没点位图啊!!!这怎么测啊!!!只能跑线路了啊!我想这个开关信号最终是发给EC的!我就一直表笔接SW6的1脚,一直表笔在EC附近用万用表挂,滴滴响了!!!测Q47的1,3脚都有3.3V,难道Q47坏了吗……把Q47的2脚挑起来,测得有3.3V啊!咦,是不是哪里把它拉低了!断开电源测Q47的2脚对地阻值500多,没短路正常啊!!!于是在搜GATE_PWR_SW#,发现还到了下面这个地方 还是跑线路找到Q10。把Q10拆开电压就正常了,然来是个管子坏了!!!找个N沟道的管子换上去开关脚电压3.3V正常了!!!于是插上电源开机,电源指示灯亮了,电流跑到0.03不动了。晕,还没有其他问题啊!!!心想这个时候电源指示灯亮了肯定是触发了!于是我马上去测L5300内存电压,发现没有!!!看供电IC的供电: VCC:5V,VDDQEN,VTTEN都是0V,查找发现SUSC#_PWR电压为0V.发现SUSC#_PWR是由SUSC#转过来的。如图: 查找SUSC#是有南桥直接发出来: 这怎么测啊,都没点位图啊!!!查图纸SUSB#_PWR.SUSC#PWR都是有南桥发出开机内存、显卡等一些供电的!如下图: 哎,这些电压都怎么测啊……我就拿着表笔满板随便测测电压,发现有12v,有些3v,5v…… 难道+1.5VS.+1.05VS电压没出来,于是我就去找这些电压……找着找着突然电流跑上去了,我就接外接可以显示了……咦,是怎么回事啊!!!难道之前根本没触发啊!居然有时候能触发有时候不能触发,我想是不是晶振的问题啊!我再在电流没上去的时候,测发现南桥晶振没起振啊!果断换晶振,换了之后每次都能触发啊……怎么会是晶振问题没触发啊!!!后来我看了图纸发现当按下电压开关是Q47的2脚PWR_SW#会被拉低, PWR_SW#会经过触发器发出VSUS_ON信号去看起12v等一些电压,所以之前没触发啊……新手发个贴,感觉华硕这样的主板没怎么研究过!老鸟忽喷啊……发个贴真的不容易啊,大家点个赞啊!!!顺便把图纸上传一下

网友:
学习了!

网友:
怎么点击保存草稿就发贴了???

网友:
不好意思啊!!!发帖保存草稿后再继续编辑还是可以完整的发出去啊,搞得以为之前的草稿发了,之后又要发一遍啊!!!大家勿怪啊……

网友A:
不错嘛。我来坐个前排。修机子成熟很多了吧。

网友B:
是的,进步了不少?

网友C:
楼主修的很厉害啦,向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嘛。我来坐个前排。修机子成熟很多了吧。

呵呵……这么顶我啊!哪里!还有很多要学习的经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进步了不少?

还有很多要努力学习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的很厉害啦,向你学习,

大家一起学习、一起进步……

网友D:
会不会哪里有虚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哪里有虚焊啊

不触发的时候,晶振都没起振啊……

网友E:
华硕的机器很多都是坏小电阻 特别是老款的 发霉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华硕的机器很多都是坏小电阻 特别是老款的 发霉导致

我这个是MOS和晶振的问题啊……

网友:
难道真的是晶振性能不良造成的!

网友:
华硕A8的碰到好多晶振坏的了,

网友F:
华硕A8的碰到好多晶振坏是有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华硕的机器很多都是坏小电阻 特别是老款的 发霉导致

哦,我还没遇到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华硕A8的碰到好多晶振坏是有很多

以后不出发直接看晶振啊……

网友G:
不触发有时就是晶振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触发有时就是晶振坏了。

嗯,晶振坏不起振导致有时候不触发……

网友H:
又是休眠开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又是休眠开关问题

呵呵……不是啊!是晶振的问题啊……

网友:
以前碰到过一台,复位了没显

网友I:
没找到图纸和点位,搞得累死

网友:
引用 网友I:
没找到图纸和点位,搞得累死

华硕的板子很坑爹啊……

网友:
说到底楼主也是蛮细心的了

网友J:
楼主思路挺清楚的。顶一下。

网友K:
原件都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思路挺清楚的。顶一下。

还要慢慢锻炼、学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原件都换了,就好了

是的啊!!!触发不稳定,好多晶振不起振的问题……

网友:
是的,进步了不少?///

网友:
楼主修的很好了,刚开始都一样的,多多练习

网友:
主板是哪个的图

网友:
思路很清晰啊  学习了。。

网友:
版号:A8J/F_Rev:2.0

网友:
这个一般就晶振 COMS 不正常

网友:
不是捡钱吗?

网友:
华硕的板子没图纸没点位  修的时候累得要死

网友:
那个叫D触发器吧,华硕专有的

网友:
笔记本晶振出问题的就遇到一次,还是被风枪吹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