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求助

楼主(2014-04-10):
故障:使用几分钟后定屏,硬盘,CPU,内存,南桥已更换,BIOS已刷写,CPU供电和VTT1.05V场管全部已经更换,pr8306阻值为18K。故障依旧。真的没有办法了,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定屏指的试死机么?还是屏不动鼠标能动?

网友:
定屏就是,屏幕定在一个画面,什么都不能操作。死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