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3z-n311z用电源不可以,加电池一起开机就正常,但是不充电

楼主(2014-04-10):
DELL.13Z-N311Z.奇怪问题,单用电源不通电,电源加上电池就可以通电,通电后进系统什么都正常,就是不充电。还有一个怪问题把主板的COM电池扒掉就自动开机,按开关就关不了机。没有图纸换了I/O,南桥,充电芯片都没用,听说是BIOS的问题刷了还是一样。有谁维修过的给个意见,谢谢

网友:
单用电池能开机吗?怎么感觉你电源有问题呢.

网友:
板号多少,我可以去找找看。

网友:
兄弟 bios传一个!

网友:
看看保护隔离电路ACIN发到EC了吗,或者是适配器本身有问题?

网友:
求图纸呀 版号10319-1 DN1 MB

网友:
这种问题可能是通病,我都碰到两块这样的板

网友:
用原装电池充,看看电池芯片出没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