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8Z ZQ9开机瞬间掉电,此机为通病,求帮忙。

楼主(2014-04-10):
ACER 4738Z HM55 集显 版号;ZQ9 故障; 加电电流到 0.4 左右瞬间掉电。

接到此机拆开发现,有被修过,待机芯片 以及 CPU ADP3212 芯片都有焊过的痕迹。
于是开始艰辛,漫长的维修之路。

首先 测量 待机的 3VPCU   5VPCU 电感,发现 5VPCU 有短路。

     直接拆掉5VPCU 的上下级MOS 管,以及待机芯片RT8206B ,再次测量5VPCU仍然短路;

     接着 查图纸5VPCU 都给那些地方供电,当看到,有给ADP3212 作主供电,

     毫不犹豫 拆掉ADP 3212 后  5VPCU 不短路了。

      上一家都把ADP3212 的 22#  23#  24# 脚 的焊盘 弄没了。 晕 ,,

      装上 RT8206 芯片, 待机 3 5VPCU 的阻值也都正常了,。

       没有新的  ADP3212 芯片, 只能装一个旧的ADP3212 芯片 ,  然后测全板 各个电感 阻值均已正常, 通电 ,开机电流在0.4,
不动,没反应。

        测各个电压,发现CPU 电压没产生 , 顺手测了下ADP3212 工作条件。如下; 37#  32#  8 # 9 # 38# 均是 5V
1脚 VRON 3.3V  ,测得芯片的基本条件都满足。

         因为有被上家修过,对着点位图仔细查看了芯片周围的元器件, 没有掉件换件 。
        既然条件都满足,外围没问题,  只能芯片本身了, 找了半天从DELL N4010  找到同样的芯片,迅速移过来。

        之后, 就通电开机,电流在 0.4多点,瞬间掉电了,大家所认为的通病 在哥 身上也出现了,杯具 。

        具体测得如下, 用示波器瞬间抓得有CPU 电压 0.83 V ,其他的 1.8V  1.5V 1.05V ;集成显卡的 0.8V  都正常。

       广达的上电时序大家都了 然如胸,既然是掉电,那引起掉电的问题 很多, 如 缺电压,PG信号,后级的小电压微短路,PCH桥, BIOS ,外围,都有可能 ,,,,

        既然测得 各个电压均有产生, 如是断开,SYS_PWROK 信号,  EC_PWROK   DELAY_VR_PWRGOOD  都为3.3V  如下图

       取掉 U24  ,加电 电流上到0.52 ,不会掉电, 测得各电压波形正常, 以及各PG信号都为3.3V 正常,见下图

          前级没问题, 如是, 只能是后级的问题,  接着把 U24 装上去, 取掉U7 PLTRST#, 如果不会掉电的话, 可能就是PCH HM55 桥的问题,
           如还有掉电的话, 就是PLTRST 之后的问题

          可取掉 U7 断开 PLTRST# , 还是一样,会掉电,    晕 ,,,   接着查了下 CPU PG信号  H_PWRGOOD  用示波器测得瞬间又1V左右 , 此信号是PCH 直接到 CPU , 只能借助点位图测得。

         重新整理后, 觉得只能换下 HM55 桥看看, 只是感觉,没有更好的办法,,接着放进烤箱 ,下午拿出来直接换了 HM55 的桥之后,结果还是如此。

       想想, 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呢?  很奇怪,  现在的 I 3 I5 的机子经常有这种掉电问题, 有的是进系统几分钟掉电 ,有的开机显示就掉电。

       在此过程中, 也刷了 PCH EC 的bios, 各个版本都有刷过,EC U24 U7 都有换过了。  还有 加了CPU 供电的 330 电容   (  此机 背面并没有 NEC 大电容)

       对着板子 翻来覆去半天, 没思路, 在测得 PLTRST# 信号阻值只有200欧,  觉得偏低,通常都是500-600 , 查看图纸 PLTRST#是复位外围的设备,以及到EC , 还有经 R193 R196 电阻分压到 CPU ,   没别的思路 直接把外围的声卡  网卡拆掉,到EC  的7 脚翘起来  到 R193 断开,阻值还是为200.

         都断开了 还为200 ,不可能的呀,, 难道是PCB 板子问题。

          实在是没辙了,  请教各位帮忙,指点思路, 谢谢。 QQ 微信 ;387974184

         同时也在论坛搜到与我同样的问题, 都没解决; 链接如下;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38%2B0.5&page=1  坑爹的ACER 4738G手摸PC33不掉电通病,大家都来讨论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13453-2-1.html 4738G也就是ZQ9广达,此板为通病,论坛里有三块没有解决,求帮助

网友:
有时掉电的问题真头疼啊,有块板故障和楼主一样还没搞定,期待楼主的结果、呵呵

网友:
掉电的问题不好搞,广达掉电要断掉的东西太多了。。。期待楼主有所突破

网友:
有些掉电的机器修起来确实头疼 你这个 加焊下显卡试试
最讨厌那种不定时掉电的

网友(点评):
4738Z 是集显 的,HM55 的桥。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我有一张宏基4738zg也是开机掉电,上电0.14就掉电,手摸PC33不掉电,也没修好,论坛有说把CPU滤波电容换了好的,可以试试哦,楼主加油哦

网友(点评):
用手摸 PC33 那块, 虽然不掉电,那是因为CPU 电压没输出。 已经加了 CPU 的 滤波电容。依然如此。

网友:
掉电的机子不好修,期待楼主解决哟

网友:
希望大家能给出一些有建设性的思路, 同时也谢谢大家鼓励。

网友:
换HM55之前PLTRS T的阴值是多少?

网友:
阻值也是 200 、

网友(2014-05-10):
我也碰到了,我今天碰到的,下班,才发现,CPU供电芯片发出的时钟开启要是低电平,但是测量时高电平,明天再试试,我开始时上CPU大电流,3A,触发,换了CPU供电芯片,1.05V,出不来掉电,是PR79电阻,换了到0.7A,掉电,反复重启,下班的时候,去测量时钟,不知道明天怎么样!!!!你也试试     目前就是掉电

网友:
我也修这里也有一台一样的问题,没修出来,

网友:
兄弟,我这个和你的现象差不多,我是没有平台复位,我去查了时钟,虽然CPU供电已经出来,但是供电芯片的4脚,发出的是高电平,导通Q19,导致没有时钟开启,瞬间掉电,所有电压已经出来,我也确定,目前我将Q19的G级,强制接地,可以显示啦,还是芯片的问题!!!!!不知道,你有没有查时钟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7269     这个帖子,我不知道那位兄弟,怎么那样修好,但是,我已经把图纸截图,发出来,你可以看看!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也有NEC打电容的吧  换换试试

网友:
又换了一个CPU供电芯片,目前好啦,正在测试,CPU的4脚,肯定是一个电平!

网友:
CPU供电出来,不代表,时钟能够开启!

网友:
NEC 330补加。

网友(2014-07-10):
此机没有NEC大电容

网友(2014-05-13):
刚好接到2台一样的开机0.54掉点,其他供电都有呀,

网友(2014-07-19):
曾修过一台跟你故障相似的机器,看一下是否是雷击机,网卡芯片是否发烫,
明月jay
网卡没问题, 都拆了,

网友:
测供电条件啊
明月jay
thanks , PCH VCC BIOS 25HMZ PM_THRMTRIP# 都正常。

网友:
期待楼主的好消息

网友:
宏基这款机型掉电,如果不是通病就不容易修了,我遇到一个反正最后也没修好

网友:
我修过台是显卡问题 但是集显的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