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时钟,复位的维修

楼主(2014-04-10):
本人一个菜鸟,现在是修什么学什么。最近老是修到无复位的主板。要么就时钟 电压不正常的。我修修供电还可以。就是看到没有复位的。我就傻眼了。       各位大神能不能给我点意见。我应该怎么修。从哪修。怎么学。                                     修到的还全是映泰 的板子

网友:
各位给点意见啊

网友:
我学的也不怎么样,只是一点心得,供你参考。                                                                                      1.有供电后,查时钟晶振是否有频率,然后各个分频时钟是否工作,没有的话查供电和开启,晶振                   2.插cpu供电pg  和atx电源pg   一个在cpu供电芯片上测试,另一个多在io上测试,
3.查平台复位, 可以在io,网卡,声卡上测试,另外有些门电路参与复位,
4.打lpc波形,和各个主芯片供电波形,看是不是有异常,供电异常也会芯片不工作,比如电容滤波不好什么的,
5.实在,不行,换io,拆 com口,声卡,网卡,
6.报废

网友:
补充一点,先观察有无进水,腐蚀,掉件,断线,打值什么的,另外那个内存的总线,spd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