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4236S 开机不显 ,电流到1.3A左右 无跳变

楼主(2014-04-10):
接到一台惠普4236S ,也算是一同行送来的,说故障就是通电不显示,可以上电,  拿到首先插上可调电源,开机 几乎直接一下到 1.3A了 无跳变 感觉符合北桥通病,师兄也觉得是北桥的问题,三下五除二拆机,看了下北桥,2160752001 而且发现已经被动过很多次的北桥了,  大喜,以为捡到便宜了。马上拿风枪吹了一下,然后再点,还是不亮,估计是温度不够给力,直接上BGA  无铅 215 ,然后再点, 电流1.4~1.5.1.7 好家伙,亮了 ! 小菜一碟, 弄好散热 装机 再点,高兴太早了,又不亮 ,电流到1.3A  又不动了。内存问题早排除了。然后开始怀疑显卡了。因为显卡就挨着北桥,估计是BGA的时候受热了一下  所以亮了。 看了下显卡,我记得好像是2160694001 的显卡 也是容易出毛病的,就拿风枪吹了下, 还是不亮,就把显卡BGA 了  无铅 215 . 然后,现象还是一样  电流到1.3A 不动了。 测了下 3V 5V  CPU   显卡 内存 供电全有  时钟复位,也有.    感觉还是像桥的问题,  就剩个南桥了, 然后试试吹了下, 结果显了。 把散热装上 想再试下  又不显示了 ,有点纠结 到底要不要 加焊南桥, 风险有点大  怕动了不上电了。 师兄接续坚持是北桥的问题   北桥取下来 值珠 ,装上 还是老故障 电流1.3A   不动了不显示   请大神  帮忙看看到底问题会出在什么地方啊  给点思路, 内存和BIOS  肯定不可能了 之前显示过 两次,
菜鸟一名, 希望大神们帮忙下, 灰常感激, 也许在高手面前根本不算什么故障, 还希望老鸟们勿喷 !谢谢

网友A:
拔掉内存看看 电流怎么跑   如果不过内存 就先换北桥

网友B:
做维修不能怕啊,得大胆心细。HP这个机子电流很高的,1.3只是刚开始而已,不到1.5是不会检内存的,1.8左右亮机,,电流1.3无跳变的话,,,你已经测的复位已经有了,那就南桥哦。。。。小心点,是不会造成故障人为化的。。

网友C:
楼主可以刷BIOS试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拔掉内存看看 电流怎么跑   如果不过内存 就先换北桥

不上内存 电流也一样  一触发就到1.3  北桥植过珠了   要换也得明天了

网友:
换好了通知大家一声啊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维修不能怕啊,得大胆心细。HP这个机子电流很高的,1.3只是刚开始而已,不到1.5是不会检内存的,1.8左右 ...

哎 主要是看到001的北桥  还有这故障真的很容易把人往通病上引啊 !  而且真的加焊北桥之后真的有显过,估计是南桥离得近 也就2CM的距离 加焊的时候  可能温度烤到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刷BIOS试试啊

加焊过后 都有两次显示的, 这个还不能排除BIOS的问题?

网友:
热机能开机 冷机不能 有可能是哪虚焊了

网友:
问题终于找到了, 原来是北桥下边 断线了  应该是二修机 上次断线了 飞的线 这次植入珠的时候 没有注意到,后来还说准备换北桥了 ,清理焊盘的时候发现的 ! 把线重新街上, 植好珠子   点亮了 ,我照了很多照片  但是这个迅维网说图片太大了  我只有2张图片能上传成功  说要小于4M   还好焊盘断线了那个图片 可以上传   通过这次  原来明白 做维修一定要 细心 仔细  凡事没有无缘无故的 故障的!

网友:
胆大心细,做个南桥就怕吗